冠名主板上CPU不通电!

楼主(2009-02-08):
冠名845主板,上cpu就不通电,MOS管全部检测了,多是好的,拆了所有的MOS管后,能够通电,12V也不短路了,测量发现是上管的s级对地短路了,只要一上MOS管就短路。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也没有用,请教前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了所有的MOS管后能通电,也就是说你在没拆管的时候不能通电?
如果是这样说明你的板12V有短路!
上管S极对地短路,说明CPU核心供电VCORE对地短路!!你可以测一下NB的AD阻值是否也对地短路!

网友:
顶起
:)

十万个V什么 -4 有异议详见版规,格杀勿论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CPU?换过了就查总线

网友:
谢谢版主解答。在拆MOS管之前,不上cpu是可以通电的,上了cpu就不通电。

网友:
请问CPU核心供电VCORE对地短路怎么修啊!

网友:
说白了,就是VCORE进的地方挨个拆,直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测量电感对地电阻
如果短路,那就是NB挂了(因为你已经换了所有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