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液晶维修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9-02-08):
开始是不亮,判断为高压板有问题。拆机测量确为高压板坏,具体为一路的C5707有击穿,160V、0.22uf虚焊,3A保险开路。处理完毕,加电,屏刚亮不一会,就有冒烟。
    2、断电再测,换5707的这一路有一个贴片t06管子烧毁了,一只11p06的管子穿了,再次换好件,11p06用fu9024代换,加电,fu9024很快就烫手。
    3、查其中的一路160v、0.22uf电容有变形,手头找不到件,于是将电容对调,上电后还是原来的那一路烫手,到此,没有头续了。

网友:
用燈管延長線交換接對面那一組燈管 如果是換了一邊燙手
就是燈管不好
燈管不是會亮就沒有壞喔..

网友:
5707又烧啦。那个电容要换掉的。
~~~~~~~~~~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

网友:
反正都是这几个件的问题.一次性检查到位.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代替是可以彌補燈管容抗的改變沒錯
但是還是要注意更換後的高壓元件的溫度表現
要挑溫度低點的才是比較適合的

网友A:
电容 我用630V0.22uf的行不行

网友:
电容用224 J 100就可以代用,明基这宽液晶大部份都是高压板上的问题拉,把那几个管子坏掉,在把电容换掉,虚焊补下就好,在把保险丝看下好不好,基本都是这样修,,

网友:
呵呵!那个224的电容一定要换掉的。630V0.22UF可以用的!

网友A:
谢谢各位,已修好。详细过程就不说了,就是个替换法,最后锁定是一个贴片管子,型号为w04,是和t06配对的。更换后OK。

网友(2009-05-08):
呵呵~~~~~~
我是新手
但明基一般都能解决的
加油吧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