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按开机 风扇转,但屏没有显示

楼主(2009-02-08):
IBM X31按开机 风扇转,但屏没有显示

加焊了MAX1845芯片,没有什么效果,

量1845控制的两路电压 分别是1。2V和1。0V   不知道这两路电压正常不??

这两路电压实际是多少???

网友:
补充一下  这机器10次 或20次开机, 有可能有1次是可以开机的,但很快就屏显示的内容就不动了,是死机了!!!

网友:
直接更换MAX1845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了

网友:
内存槽子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的 插槽。
内存检测不到也会有你说的 故障

网友:
以我看是北桥脱焊了,十有八九的把握。

网友:
楼上说和我想的差不多,今天下班前,我用试一几次,用手压北桥,或是按它周围,基本上都可以开机,如果不按 基本开不了机,
不过北桥有脱焊,没有BGA工具,用风枪 怎么加焊呀,我怕加焊不好,前面的那开机动作都没有了(风扇转,指示灯亮),怕客户不满意!!!!

网友:
那一定是北桥虚焊,那一定要小心

网友:
这机器OVER了,用两个风枪同时上下加焊北桥,现在机器还是那个老样子,但这回无论怎么按压北桥 都不会显示了.

网友:
这样吹温度过高,把北桥给吹死了,还是换吧

网友:
千万不要拿这种方法来干北桥,搞个南桥还行!

网友:
千万别这样干北桥。活多还是弄个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