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加开5秒左右就掉电了。

楼主(2009-02-08):
今天有一朋友的清华同方超锐K431开机5秒左右就掉电了,再开机还是那样的,我是对
笔记本
不太熟悉,加上没有
资料,不知道维修的方向,希望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内存有处理过吗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呀。

网友:
k431内存是个经常坏的东西,前段时间我这里同方的维修部修了一堆这样的机子,而且都是同一批号的,我看可能这批机子可能都存在质量问题,经常的开机不显示...
你查一下供电呢?

网友:
CPU的供电原为1.05V,取下内存条也是开机5秒就断电了。

网友:
换显卡吧,维修很多台显卡,CPU和座都容易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机器显卡和cpu座特爱坏,干脆直接卖了吧,这种机器我现在都不接了,看到都头疼

网友:
我昨天也接了一台,是去年修过的,现在过保了,我今天给它换了南桥,重做北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