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有一19液晶显示器期初图像模糊,看是反应速度慢,测量驱动板没什么问题,
检查屏上的电路板,有一升压电路,输出只有12伏,测量驱动电路时,不小心
烧毁功率集成电路,结果出现白屏现象。
该集成电路上1978 eua标记,查不到他的型号,请教它的型号,或是替代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IC在驱动板上还是在屏上呀
还有说是说得更清楚一些

网友:
在屏上,驱动板只是产生lvds信号,屏的真正驱动是屏上小板产生的行列信号
驱动板提供的只有3.3伏特,无法驱动1440个晶体管,必须提高电压到27伏特,
这样屏板就有斩波型二次电压,类似于CRT的二次电源

网友(2009-04-13):
只有找破屏拆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