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680i玩家国度主板故障求高手

楼主(2009-02-08):
该主板电池耗电极大,一颗新电池在关机后几小时就只有2.6V左右电压了,时间只能走一二个小时。关机测电池电压为2.6V,双二极管公共端电压为1.4V左右,没电流为1MA,初步怀疑有漏电,测双二极管公共端对地电阻为1K,按下清除CMOS开关后,阻值恢复正常,判断是开关之后的电路有故障,经检查发现该支路接有一个1K的电阻,测该电阻另一端却和地相通,按道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接地不仅没任何作用还白白消耗电能,应该另一端接了电容到地,也许是该电容短路了,但我找遍了附近的电容都找不到,后来断开了那电阻,上机加电使用,发现问题已解决,也没出现其他故障。但其实真正损坏的零件还在主板上没有找到,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毕竟这样用着心里不踏实,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先把这两个二极管换了在试试

网友:
肯定不会是双二极管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顶 上去,谁帮帮忙呀,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这么多高手,怎么没人愿意帮帮忙呢

网友:
怀疑是VBAT电压上的某个元件有异常,但没有电路图,也没有主板,无法具体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继续这样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时间只走一两个小时指的是你关机断电后不走了,还是开机也只走一两个小时,如果关机后时间停止,那么请检测下时钟24.XXX。你断开电阻后可以正常使用,那你在找个相等的电阻换上去再试。

网友:
应该是BIOS 电路中的小贴片问题,具体哪个不好说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