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条芯片mp1011

楼主(2009-02-08):
今天修到一洋垃圾笔记本NEC va11j  暗屏 灯管不亮 查条子上几个电压都有输入 高压上芯片是mp1011 极度怀疑这个芯片 手头没有代换 只好查它的工作条件 根据pdf资料 3脚和4脚是受控的 4脚是开启 测在线电压2.5v  3脚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电压0v

网友:
不用考虑了,换芯片,MP1011容易损坏,我已经修过多条都是直接换芯片OK

网友:
楼上的兄弟 你哪买的这个芯片?

网友:
可以先飞线一个3.3V到3脚看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
这样的东西找旧板子拆就行了,不用专门去买!

网友:
果然换了mp1011就好了 顺便多买了几个储备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