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

楼主(2009-02-08):
华擎ConRoe865GV主板.加七彩虹X800(8XAGP).开机黑屏有系统启动声音.
我拿去修理铺.他说是主板和显卡不兼容的问题.
怎么办.我才买的新卡.

华擎 ConRoe865GV 扩展插槽显卡插槽 一个AGP插槽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谢谢.
很不幸,这主板根本不能用这块显卡。

学习了.
ConRoe865GV - 支持AGI插槽的AGP显卡支持列表

ATI RADEON 9250 ASUS A9250/128M Catalyst 5.13
ATI ATI Radeon 9800 XT ASUS A9800XT Catalyst 5.11
ATI Radeon 9200 ELSA FALCOX 920FX Catalyst 5.11
ATI Radeon 9250 GECUBE Radeon 9250/128M Catalyst 5.11
ATI Radeon 9200 SE MSI RX 9200 SE-T128 Catalyst 5.11
ATI Radeon 9200SE PowerColor Radeon 9200SE Catalyst 5.11
ATI Radeon 9250 PowerColor RADEON 9250/128M Catalyst 5.11

NVIDIA 6600GT Albatron AGP6600GT 81.98
NVIDIA GeForce FX 5600 Albatron FX5600P Turbo 81.98
NVIDIA GeForce 4 MX440-8X Albatron MX-480E 81.98
NVIDIA FX 5200 128M Aopen Aeolus Fx5200-DV 128 91.31
NVIDIA NVIDIA GeForce 6200A ASUS N6200 81.98
NVIDIA NVIDIA GeForce 6200 ASUS N6200GE/TD/128M 91.31
NVIDIA NVIDIA GeForce 6600 LE ASUS N6600LE/TD/256M 91.31
NVIDIA GeForce 7600GS ASUS N7600GS/HTD/256M 91.47
NVIDIA GeForce MX440SE ASUS V8170 81.98
NVIDIA GF4 MX 440 64M ASUS V9180 Magic 91.31
NVIDIA GeForce 4 MX4000 ASUS V9400MAGIC 81.98
NVIDIA GeForce FX 5200 ASUS V9520-X/128M 81.98
NVIDIA GeForce FX5600 ASUS V9560/TD 84.21
NVIDIA GeForce FX5700 ASUS V9570/TD/256M 84.21
NVIDIA GeForce FX 5900 Ultra ASUS V9950ULTRA 81.98
NVIDIA 6800 Ultra 256M ASUS V9999 Ultra/2DT 91.31
NVIDIA NVIDIA GeForce 5900XT CHAINTECH SA5900X 91.31
NVIDIA NVIDIA GeForce 5500 ELSA GLADIC FX733 91.31
NVIDIA GeForce 2 MX400 Ennyah G2 MX400 81.98
NVIDIA GeForce FX 5200 Ultra Ennyah GeForce FX5200 ULTRA 81.98
NVIDIA GeForce FX 5700 LE Gigabyte GV-N57L256D 81.98
NVIDIA GeForce 6600 Gigabyte GV-N66128DP 81.98
NVIDIA NVIDIA GeForce FX 5600 Inno3D GeForce FX 5600 128MB 91.31
NVIDIA GeForce FX 5500 Leadtek WinFast A340PRO/TD 81.98
NVIDIA GeForce FX 5200 Leadtek WinFast A340TDH 81.98
NVIDIA GeForce FX 5600 Leadtek WinFast A360TD 81.98
NVIDIA GeForce 6800 Leadtek WinFast A400TDH 81.98
NVIDIA GeForce 6600GT Leadtek WinFast A6600 GT TDH 91.31
NVIDIA GeForce FX 5700 MSI FX5700-TD128 81.98
NVIDIA NVIDIA GeForce 5700 MSI FX5700-VTD128 91.31
NVIDIA FX5900 Prolink FX5900/128M 91.31
NVIDIA FX 5700 LE 128MB Prolink PV-N36AX 91.31
NVIDIA NVIDIA GeForce 7800GS XFX 7800GS 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