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M-RZ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2-08):
技嘉8I845GVM-RZ主板突然不能起动--主板电源有,CPU的风扇在转其它没任何反应,也不显示、硬盘也没反应,CPU换过了,内存也都换过了,可还是不行,主板代码走FF,有没有可以是北桥坏了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测量主板上面的电压,按后按流程去修.不要随便说什么坏了,要有根据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没有复位,看看北桥的供电有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12v还是5v的针脚短路啦.......查一下吗......

网友(2009-03-26):
有可能是cpu没有供电看看各个地方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批板爱坏北桥的供电MOS管

网友:
如果不知道各处的电压以及对地阻止的话,推荐给你三板斧子。1 换io  2 测全板的mos管 有没有坏的 3刷bios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我的那块刚开始不复位CPU不工作,换过IO就不开机了郁闷!

网友:
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无论是南桥还是北桥还是CPU不能正常工作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不知道他们的工作电压的不好修

网友(2009-04-29):
今天偶也碰上一难修的 不加电.我把IO的102脚翘起来, 就能加电. 焊上后就加不上电了!IO到南桥的线路都正常!我换了一IO还是老样子,也不知是南桥坏了还是另有其他...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问你,开机CMOS有没有“嘟”的一声响,不响的话,把电池拆下来,重新装一下,非常可能是电池接触不良,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用测试卡试下它跑什么吗

网友:
跑FF就是没跑CPU,自己看着修吧

网友:
   我遇见过很多都是北桥供电的MOS管坏 建议查一下。  跑FF的话  查以下CPU供电时钟  实在不行只有I/O或者是BIOS了,  还是不行的话    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