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硬盘?

楼主(2009-02-08):
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硬盘?有高手可以解释下详细用途吗?IBM的,接好线开机立马烧电源(只烧5伏)硬盘标称5伏-1.1A ....不知道具体容量!盘体高4厘米!!!

网友:
测下硬盘5V 12V  对地阻值 建议用坏得电源强制唤醒 看看还烧吗 看不清楚什么东西 不过原理是一样得啊 不过电源烧5V 得几率不高吧

网友:
图看不清,太小了,好象只不过是个SCSI硬盘而已吧。

网友:
什么东东啊,看不清楚

网友:
摄像头拍的,烧的是5伏电源板!电源管没事!!怀疑电源电流不够!或者接错线了!个人感觉不是SCSI硬盘!!PCI接口卡跟硬盘是单独连在一起的,(IDE线跟通常的不一样,还有另外一条小排线!)

网友:
拍得不清不楚
报个型号上来瞧瞧

你英语过关的话可以去查IBM的数据库,几十年前的产品都能查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西文啊!惭愧.......主芯片是XD11558PPM(IBM 1994)硬盘上贴的是OEM的标签-没发现具体型号跟有用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体会过一开机就看到一燎清烟升起的感觉吗?拆开电源就发现变压器后级半厘米粗的铜箔烧糊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

网友:
50针SCSI硬盘,SCSI硬盘分为50.68和80针三种系列,其中80针硬盘支持热拔插,楼主的硬盘是50针13G,5400转256k的缓存,你先不要把卡和硬盘连接,只插上电源看看还会烧5伏吗?另在硬盘上的跳线都拔掉只插上ID 0跳线,我自己用的是SCSI硬盘希捷9.2G,15000转8兆的缓存,1000兆SCSI卡是前年我在工厂回收的服务器拆下来留下自己用的,希捷9.2G SCSI硬盘俺才买20块.

网友:
没错!是新加坡产的厚盘SCSI。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你可以发个连接图吗?硬盘到手时电源接线没有了的,不知道我接线弄错没,我试机时是PCI卡供电的!还有....这个硬盘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拆开看看可以长长见识!!

网友:
50针SCSI硬盘,SCSI硬盘分为50.68和80针三种系列,其中80针硬盘支持热拔插,楼主的硬盘是50针13G,5400转256k的缓存,你先不要把卡和硬盘连接,只插上电源看看还会烧5伏吗?另在硬盘上的跳线都拔掉只插上ID 0跳线,我 ...
引用 网友C:

只插PCI卡还是烧电源,把原来我加焊的地方重新烧断了!(还好我只是加了根小铜线...嘻嘻)会是PCI卡短路吗?表不知道量那里好了!!!

网友:
航天飞机上的黑匣子。  呵呵 。  你发达了!

网友:
我用过两块SCSI的硬盘,这种盘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网友:
SCSI硬盘功能除了转速较普通硬盘快很多(15000转)!最主要的表现还在于支持多任务(所谓的一点多址技术),用来处理三维,视频编辑等需要硬盘缓冲的软件最明显!!!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加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