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能外接显示器用?

楼主(2009-02-08):
我有个IBM的笔记本,型号是type2628的老本,昨天故障是开机花屏,外接显示器能用,确认是屏的问题,在意外中屏线掉了,在插屏线的时候忘记了关机,突然电脑自动关机了,加电后发现5秒后自动断电,后查的是东芝芯片短路,更换后发现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可正常开机,测屏线上有供电16v,屏数据有5v 3.x v 1点多伏.高压板无高压输出,屏用灯光照着也没有显示,请问是不是主板与屏的接口的问题?还是屏连高压板都完了?

网友:
你换屏测试高压板是否有问题,插屏线的时候忘记了关机,突然电脑自动关机了,加电后发现5秒后自动断电,后查的是东芝芯片短路,有可能是高压板也烧了,你测量高压板保险是否烧坏.

网友:
高压板好像没有烧,我现在开机的时候屏有光,但是不稳定,忽明忽暗的,而且屏也不显示!

网友:
屏上怎么会有16V ?再确认下东芝芯片焊接是否良好

网友:
16的高压???
有的加密屏有验证回路,
另外,插屏线没有一次插好,,晃着插的???是不是把屏的电源接到信号了??那玩笑就开大咯..

网友:
现在是屏可以亮,但是没有显示信号!楼上所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连屏就光有灯管,没有显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