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开不了机

楼主(2009-02-09):
我的电脑有时候插上电源然后开机什么反应没有,就跟不过电是的,鼠标上的灯也不亮,拔了再插试了好几次总不行,但是过一阵子你在插上又有反应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什么反应没有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维修人员?
是的话总得有个板子型号,目测结果,关键点电压数据吧,不是的话就不能告诉你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常在忽然断电时后才有啊。比如停电?
是电源保护了啊。。把电源线从插座上取下一会儿 再接上就OK了。。。实在不行就换个好一点的电源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老化导致,或者是些劣质电源,换个电源就好了
不行就看看CPU旁边的电容是不是鼓包了,鼓了就要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