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优盘鼠标就不动

楼主(2009-02-09):
我的电脑插上优盘后根本不识别,鼠标也不动了,要想再用只能重启,可是优盘还是插上鼠标就不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U口供电、南桥。。。

网友:
USB供电,换个电源一试.

网友:
USB接口供电的电感或是保险{0欧姆的电阻}要坏

网友:
USB接口供电和南桥

网友:
那你上U盘后是不是连键盘也用不了啊,如果是的话,那就出在供电上!供电可能性最大,当然不排除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