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8S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昨天晚上遇到一客户送来一台AOC778S,故障是场幅无法全部显示,上面有1CM左右不能显示出来,场幅上下调无问题,画面还有枕校失真。且画面有点暗。有修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没,怀疑是数据出了问题,有ROM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传个。这个机子的工厂模式又是怎么进的呢?jianfu000@163.com

网友:
首先查查电源各路供电是不是正常,什么场块?

网友:
我的冠捷783V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现象!把后面的电路板加焊后它就好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虚焊,板子很新。也不是场块的事,图像不是压缩,而是有一部分没有显示出来!就像你调场中心太上了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2次电源的问题,查查看,,AOC大部分都是场块虚焊引起的,,或者是场块坏了,

网友:
晚上修了一下进展不大,刷了一下771的数据失真没那么严重了,场幅还是不能显示完,换了场IC查了周围的电路也没什么异常。工厂模式也调不了,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请指教了!

网友:
遇到莫名其妙和问题,先检查一下电源,可以试着把电源电压提高一点试试,12V供电一路在稳压前不超过15V应该没问题(大多机器都在14V的)

网友(2009-03-21):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
可能是场IC,边上的有几个精密电阻,看看有没有变质,

网友:
数据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锯齿波形成电容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