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显示器,怎样上手修电视?

楼主(2009-02-09):
RT,本人会修显示器,怎样上手修电视呢,听说现在修液晶电视,挣钱的很,普通的也行!

网友:
本人是从修电视转向IT修理的,它们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多了高频头和中放电路,找相关资料多研究就行了

网友:
其实维修原理差不多,你要懂得在液显多了高频和中频部分,还有门电路的切换,还的准备刷写工具和软件等。

网友:
要先熟悉电视机和显示器的不同之处,补充一下不同的知识。液晶电视维修的话不是那么轻松上手的---修过的人都知道,单单一个电源如果对开关电源不是太熟悉的话无法下手维修,比ATX的电源还要难修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我对模拟电路学的特别好,数字电路也行,就是程序这方面不怎么样,刷程序的就不懂了,

主机电源盒修得最多,成箱成箱的修,我就是修电源盒学出来的,学校有专门的课程~~!

呆着没事就修个破电源玩玩,

修过CRT电视机,但没有修过液晶电视

现在那种超大的液晶电视修起来一定很爽~!!!!

网友:
俺也想学

网友:
俺以前是学家电维修的,显示器要比电视好修多了。

电视里高频头部分,中放,伴音,CPU部分,大屏幕彩电最变态了,功能越多越变态。十来张图纸。

液晶电视里面不知道啥样,集成度高的话应该好修些。修信号处理故障(无彩色、伴音不清、等等)没有波波的话,那是很惨的一件事儿。

网友:
我帮朋友修过些电视,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没有碰到比较经典的故障,

网友:
实际维修中  大部分都是好修的问题 。经典的故障是很少见的。

像虚焊这些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现在电视厂家保修的多,修电视没多少出路

网友:
不怕
什么都敢修
因为有钱呀

网友(2009-08-30):
我也想学修电视,之前修过显示器,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想学我教你我修电视十年了并修机器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