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9DH显示器屏电路无升压

楼主(2009-02-09):
联想LXM-L19DH显示器屏电路无升压,开机白屏,其他正常。升压IC为9743A换过,升压2极管换过,大家帮忙出出建议,要市谁有图纸哪更好啦

网友:
是不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呢、,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呗

网友:
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那是DC_DC升压电路,是斩波型,
确认是否有短路,震荡电容,电阻正常,
这个资料是否相符

网友:
谢谢咪咪的PDF,震荡电容和电阻都没问题。结果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