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过显卡!

楼主(2009-02-09):
刚开始可以开机点亮屏幕,但只要断电或者关机后就不过显卡,跑马484A 就不跑了。
  过10多分钟再开机又可以显示了。   我刚开始以为显卡周边的电容有漏电的或者不充电的。但找了一遍没发现。。  没思路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不亮的时候压压显卡试试  加焊或重做显卡

网友:
点亮后一切使用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和显卡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机显不是好么好做的,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