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l掉电

楼主(2009-02-09):
dell pp19l开机二分钟就掉电再次开机同样一到两分钟掉电

网友:
补充一下:掉电前会听到主板电源部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先确定下是否散热良好!!别的就是细查了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某部分的电源有问题了。细细查

网友:
把光驱和硬盘供电拔了,留主板在试试,如果行,那电源供电不足,还不行换电原再试。

网友:
老大不要搞错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
电源吱吱响可能是那个电源IC的主供电不足或没有,芯片振荡不起来,你在待机的时候先测一下各电源IC的主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