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754,加上显卡后跑C1循环

楼主(2009-02-09):
我手上有2块精英NFORCE4-A754主板,在不加显卡的情况下通过诊断卡看自检正常通过,跑到7F。但是加上显卡后跑C1,循环C1复位。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请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显卡

网友:
桥空焊了,按压下看看

网友:
显卡换一张看一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

网友:
NFORCE4的板子抓不到显卡就是这个样子的,排除显卡坏那就多半就是桥虚焊,这种只有一个桥的板通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显卡确定好的,估计是虚焊了,因为坏了以后还亮过。

网友:
加焊北桥就行了
不过用不了多久

网友(2009-03-12):
桥虚焊了.加焊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