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SY-AMN4-RJ故障代码7F

楼主(2009-02-09):
双敏的主板故障,开机无显示,故障代码7F,开机还吱响一声呢,不是正常开机

那一声,是比较长点,
主板型号:SY-AMN4-RJ,刚开始开机的是侯诊断是FF:用跳线恢复了出厂设置,就

是7F了,
那位知道给我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为什么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一个人回答我的啊

网友:
重新插一下CPU,内存。 如果确定主板的问题,那你可以先刷个BIOS。或者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