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HP 6230 大家进来帮下忙。

楼主(2009-02-09):
开机一阵子 就好像死机。但轻轻按一下CPU或者 那附近的 位置 或者把机器的左上角抬起来就 又能正常使用了。一放手就又好像死机卡住了。。  不 知道这是不是显卡松或者掉点的原因呢 ??还是其他地方松焊了 ??      已经加热过显卡两次还是这现象 ~~~ 请大家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呵呵,是通病。请看我的笔记。你这个故障和这个通病是一样一样的原因。

网友:
楼上的是正理,修过好多 硬盘时认时不认 换了桥还要补焊接口才行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的分享。我也修过HP NX6230定在开机LOGO画面的故障,加焊南桥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师傅指点~~~谢谢~~~小弟知道了~~     还有就是   用了一段时间  就死机~~我摸显卡那散热片位置 超烫手的~~   不死机就怪了~~      这点应该还是你说的更新BIOS就能解决 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呵呵~~我还有几台这样问题的机器等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