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930C不开机绿灯亮

楼主(2009-02-09):
这个机器是个转手的机器,检查发现电源初级都被焊过,开机测量瞬间有正常的50V,5V等电压输出,没有听见高压启动的声音各路电压都分别有一点下降,50V变成40V,5V只有2V的样子,查资料发现电源振荡采用的是UC3845(现在已经被前维修工换成3843了,这个不知道可以代换不?),负载也没有明显的短路,各位给看看大块坏的可能性有几大?有图纸的朋友请帮忙找找,谢谢了/

网友:
看下次极电压正确不,,不正确有可能就是电源部分没有修好了,,你可以到网上查查这2块电源块的原理图,一样不,

网友:
参数不一样!
                频率Khz        输入V        基准V        电流MA        占空比        启动电压V        关闭电压V

Uc3842        8        500        30        5        1000        <100%        16.0        10.0

Uc3845        8        500        30        5        1000        <50%        8.5        7.9

网友:
现在确定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我换上新的UC3845,完全不启动了,发现7脚电压只有6V的样子,启动电阻被别人换成了820K的了,我依次往下减小到470K的时候可以启动了,可是电源却尖叫起来了,不敢在减小了,不知道这个电阻的具体阻值到底是多少,有维修手册的朋友快点帮忙呀,先谢谢了!,急用

网友:
找个类似的图对照一下吧

网友:
我看有点困难了,只有找到那个原电阻的阻值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