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400GS-GD2 CF黄金版 有竖线,入DOS显示的字蓝色。

楼主(2009-02-09):
开机有花屏。有竖线,入DOS显示的字蓝色。但是不多。我用过MATS8800测不了。
换过MATS9800和MATS9600,是显存的排阻阻值正常。显卡还没有过保。我没有做维修。请各位高手指下是那方面出左左问题造成花屏。

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8 with 128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上传图

网友:
請用萬用表量測顯存側面幾個排阻,其阻值都是75歐左右。如不對,可能是排阻空焊。

网友:
温度潮湿或GPU过热引起焊盘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