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海尔的W66的BIOS

楼主(2009-02-09):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W66的机器,故障是:一通电开机键和充电灯还有电源灯一直闪.但是不开机.待机正常.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我想大家谁有请传给我一个.谢谢了.下面是板的板号和BIOS上面的贴纸.

网友: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显卡坏了,最好是更换一个,GPU短路后也会这样。不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刚好 修一台 cpu是BGA 的 虚焊加焊

网友:
谢谢版主们的热心回答.我明天去了试一下,换一个显卡.上去,如果好了,我回告诉大家的.

网友(2009-04-01):
如果是灯闪  你看一下是不是加电掉电   还有就是一点电也不加    如果是加电掉电的  你在加电过程中去测每一个主电压  哪一个电压没有起来再去修哪一块     一点电也不加的   看南桥有起震

网友(2009-07-25):
回复 网友A:

王大师,能否给我一个haier w66 915gm bios资料啊,,着急啊,谢谢 ,求救,,,,

网友(2009-10-20):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看开机电路上有没有断线

网友(2010-01-11):
为什么W66一直没有刷BIOS相关的文章呢??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