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爵豹 9350 TC 512M

楼主(2009-02-09):
有轻微花屏,入DOS里.字符有变样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8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60     16777299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1
Read    Error Count: 60
Write   Error Count: 16777299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1     4194377          53           0
A01     4194328           7           0
A01     4194272           0           0
A01     4194322           0           0

网友:
M1                                                              M501
正面     GPU                           反面                                  GPU
                 M2                                        M502

网友:
不好意思图的点不正。
               M1                                   M501
正面    PGU                                             GPU
                       M2                                  M502

网友:
M1或者M501虚焊!还有就是相连原件和GPU

网友:
同意新诚达的,你只要加焊一下GPU就可以了。

显存坏的话,不会报A01,一般报多个。所以,加焊一下GPU就OK了。

如果显存坏的话,你也换不了。

网友:
M1顯存空焊。加熱。

网友:
楼上的都重复新诚达版主的话。。。
LZ好像有N多坏显卡呀,这几天看了你好几贴了。支持多发案例。

网友:
大家不好意思。我发的都不是还没有过保的显卡。我的维修显卡技术又不是很好。所以。把显卡的故障和大家分享。。

网友:
测试出来结果  找对应的显存不好找   这就是个麻烦  房主能说说判断显存位置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