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R350不开机

楼主(2009-02-09):
前几日我的本本工作十几小时正常关机。第二天接上外接电源,发现开关机键亮,屏不显,风扇不转,细听机内有工作的声音,能打开光驱。长按开关机键无反应,只好拔掉电源。用电池供电时,开关机键不亮,一按开关机键,开关机键亮,但本本无任何反应,长按开关机键无反应,开关机键仍亮,只好拔掉电池。哪位高手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
那楼主插拔下内存试下

网友:
有工作的声音 是WINDOWS的声音么,如果是你可以接个外界显示器看看,有显示则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松了~~~

网友:
加热显卡看看  或者换CPU

网友:
感谢热心朋友的回应,有工作的声音 但不是WINDOWS的声音,是嗡嗡运行的声音。上面的办法也用了
了。难道是cpu坏了?昨天有朋友说是不是电源块烧了,到底是何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发完贴子后,我把本本的电池拿下,接上外接电源,开关机键亮,不显,风扇不转,能打开光驱,我
用万用表测量插入电池针脚的电压,发现与负极的电压有的是3v多,有的是0v。这说明什么?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不要乱搞好了,主板出问题了。找专业地方修修吧,

网友:
量电池电压,要量两边最边上的。不过这个跟电池没有关系。光区能打开,说明,供电有了,如果你有能显示电流的可调电源,根绝电流还能更进一步判断,估计是CPU没工作。你把内存拔了,都拔了开机看看有报警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