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VK8M890G主板 点不亮

楼主(2009-02-09):
一台联想家悦U4010a主机,主板型号-VK8M890G (貌似是技嘉代工的,GIGABYTE M2VLE-RH,)点不亮跑FF。此主板是在一次电源坏了后,换了电源后点不亮的。经用CPU 座测出
1:用示波器测 时钟输入有波形
2:电源好信号为1.97 V
3:系统复位为1.97V
4:串行总线电源B 用示波器测有不规则的波形
5:VTT 电压为1.03V
6LL供电电压为2.65V
7:串行总线电源A为1.33V

BIOS  也刷过也是跑FF  。  复位正常   时钟正常
请教各位如何修此主板

网友(2009-03-13):
师傅的BIOS是怎么刷的,我怎么刷都刷不进,好象主板有限制,

网友(2010-03-17):
回复 网友A:
bios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NB供电管50N03坏掉了,杀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