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9-02-09):
WINFAST 939 板子 装不上系统 ,进XP后黑屏,有信号,电源,CPU 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2009-07-23):
看看散热问题。。好多装不了系统,进不了系统的 和温度有一定的关系。。
直接进入BIOS 查看CPU的检测温度, 还有用手看看显卡温度。。

网友(2009-12-04):
显卡驱动有没有装好,安全模式停用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