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9):
哪位大侠教我,清华同方F3600高压条上该怎么飞线才能点亮灯管呀???
飞线

网友(2009-08-24):
有高手没我也不会 学习学习了

网友:
点亮灯管一般来说只需要有主供电5V或12V以上电压,显卡开启电压3.3V,就行。有的可能需要亮度调节电压3.3V。你查下高压板接口上有没有这几个电压。

网友:
首先要有主供电,其次要有开启电压,最好将亮度调节也接上。

网友:
一个开启信号3。3控制信号也是3v左右,供电,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