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供电IC FP6321 研究一下可以怎样代换

楼主(2009-02-09):
冠盟945GC上的供电IC  FP6321 损坏 第一次见到这个型号 查pdf 引脚和RT9202一样 但换上无果
我把pdf上传 大家研究一下 这个ic可以怎样代换 要不我自己造个供电的

网友:
对比构架图两个芯片的OCSET引脚功能不同。
9202的OCSET是高电平有效,
6321的OCSET同时兼有保护功能。接着Rocset电阻。

可以尝试断开Rocset电阻,把9202的7脚拉高电平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王大侠 7脚接高电位 试了 无效 这个供电是给南桥和显卡的 正常电压应是1.5v 我用两个二极管in5401 从3.3v降压1.6v给主板供电 主板能点亮 不过二极管很烫 正在找另外的方法

网友:
LZ试一下不要取掉Rocset,把9202的七脚通过Rocset接5V
对比了RT9202 ,RT9214 ,FP6321
发现6321和9214的OCSET脚的内部方框图一样,9202与这二者都不一样
但是在实践中,9214和9202的互换是可以的,为什么和6321就不能互换呢??

网友:
谢谢超级版主 我用1084把3.3v转换成1.5v 自己改了线路 现在板子已经ok了

网友(2010-04-02):
rt9214 代换 FP6321 成功

网友:
谢谢LZ  我的冠盟945GC也修好了。。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
哈..用1084改1.5V.LZ太厉害了

网友:
我也用的RT9214,它们的引脚定义都一样,当时还很心虚,最后还是通电了,暗喜O(∩_∩)O~

网友(2015-01-22):
9214 apw7120 均可代换。

网友:
RT9214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