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接口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2-09):
笔记本屏接口的供电电源电压是多高的?是由谁提供的呢?

网友:
3。3伏。显卡提供

网友:
笔记本屏的供电电压为3.3V,由场管控制。台式液晶的屏供电电压一般为5V,个别的为3.3V,还有使用12V。具体的要看电路和屏的型号。

网友:
哇楼上的 兄台回答的 很是全哈

网友:
屏的型号是SAMSUNG LTN141X8-L00,从屏的接口定义中得知是1.2pin是电源,可是电源都8v,现在是灯管可以亮,屏幕无显示.笔记本型号是IBM A22M P3 800 256M ATI独显(比较早了哈),就是不知道电压正常不?

网友:
外接显示器,先判断是否是显卡的问题。

在外接灯管,看看灯管的问题吗?

在外接高压条,多判断几个?

最好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工作,灯管也正常,显示器供电好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