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烧;场效应管。

楼主(2009-02-09):
主板/老烧;
场效应管
,换了几个还是烧。请问大虾们,一般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呢?是不是电源管理芯造成的?
主板

网友:
烧供电管的话。。你就把那一组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换了还是烧,烧得我都快没换的了,现在找其它问题。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查原因.没有查到真正烧管的原因.你是头痛医头.跟我上次一样

网友:
把控制和驱动芯片一并换掉。
如果你有示波器,用示波器量测总烧的那组MOS的上管的G极,会发现在烧穿前的瞬间波型是异常的。
一般来说是因波型异常,导致上下管同时导通,引起电流过大,导致烧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可是怎么修没说啊,查到了,究竟哪里的故障哪?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他的管子坏了,引起的功率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