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9-02-09):
头疼很久的一台机器
在我这里上网、打游戏、SUPER π、大文件拷贝等等均没问题,客户拿回家过几天就给我打电话说蓝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从哪里下手呢?
大家测试的时候都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顺便说一下,在我这里也出现过蓝屏,不过仅仅是一两次

网友:
一般蓝屏问题主要出在硬件不兼容或者内存上,当然系统也会有出现,可以先重新装下系统再换下硬件!尝试一下吧!

网友:
补充一点哟,测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一般说来,蓝屏是内存与系统的关系多一些了.

网友:
可以看下蓝屏的代码,,然后去百度一下。。蓝屏是有很多问题引发的。。

网友:
内存金士顿正品,换过了,依旧
硬盘ST160,扫描过没任何问题
电源大水牛的,300W,换过了
显卡集成的
兼容性应该可以说是排除了吧
对了,主板是映泰的945GC
蓝屏不是固定的代码
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让机器真正超负荷运作,有没有反复测试的软件?

网友:
CPU散热可以吗
CPU也会导致蓝屏啊

网友:
显卡和声卡驱动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步一不装个系统看

网友:
有的跟数据线有关   上次有个客户蓝屏   我换了跟数据线准备做系统的    但我从硬盘进去   一切正常  再也没蓝屏过   但内存不兼容和硬件有问题大大在我说的多  比如散热啊   硬盘坏道(蓝屏代码********8e)可能性大

网友(2013-02-28):
这手里有一块 DVR的主板  945GC-L 的  进PE系统都蓝屏

网友:
蓝屏,驱动,内存,硬盘 电源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