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2-09):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问高手,要怎么修。还能不能修。
问题

网友:
雷小雷
你里面的接口松了虚焊了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排除闪存开焊,就是固件坏了

网友:
程序掉了 吧

网友:
固件丢失,重刷固件吧

网友:
先看主控是什么样的了。有一样的主控都不一样显示的,OPPO的一个机子我刷显示了。所有的什么都正常也是这样显示的,就是盘没有,

网友:
楼上固件不对或是需要清空F了 瑞芯微2608的主控吧

网友:
包头海军
估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