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解决笔记本电源叫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发布下最近解决笔记本电影会叫的问题。开机读卡的时候没什么噪音,等进入LOGO画面的时候发出较大的吱吱声。用示波器逐个逐个量各点电压,发现+5V电压的纹波最大。有140mV。
    先换一个感值较大的电感。没改善
    改变反馈和补偿。改善不大
    换ISL6545方案,发现叫声没有了。
    再换回原来的方案时候,发现本身设置电压的R1,和R2阻值比设计要求少了10倍。改回去后叫声就消失了。
所以应该是设置电压点的两个电阻影响了该电源。不过原理还是不懂。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阻或某元件变值引起的,在电子电路中,除了SPEAKER就是电感能叫了。电感如果有声音就是离死不远了,就要查原因。

网友:
补充一下,使用的是UP6102。R1为10k,R2为2k。电压为0.8*(R1+R2)/R2,发现电感叫的情况是R1为1k,R2为200.

网友:
LZ你讲的是哪个机型?

网友:
吱吱声肯定不行,不过有的板好板开机后也有轻微啸叫。

网友:
呵呵,评分的时候本来是想说楼主的功底不错,给写与有错了,见谅啊!

网友:
回答下这个机型是945GSE+N270
不过就奇怪在为什么插入电源的时候5V供电没什么叫声。开机以后反而有呢。难道开机的时候需要5V功率大点。
在改过电阻以后还是有轻微的叫声。再把2R2的电感换位6R8的电感以后就基本听不到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容量不够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