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一个电路图问题

楼主(2009-02-09):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们,电路图应该怎么看?有什么窍门?
大家共享一下各自的经验吧,谢谢...

网友:
顶下啊,我也想知道 啊,大家可以谈谈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发到笔记本区?

看图简单,多看就会,时间多就从最简单的半波整流电源开始看
实际修机就不行了,没那多东西试手呀~~~
郁闷~~~

网友:
1、先了解板子的架构
2、按供电、时钟、复位分电路看
3、再整理出工作时序

网友:
照楼上说的   好难看懂啊~~我们没什么电子基础  看好象鸡肠~~~哎~~

网友:
我想问下架构有几种?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大,不知道你问的是哪方面图纸

网友:
要学会看电路图.首先电脑架构图<框图>.根据框图找基本的単元图.例电源图.时钟发生图.平时要学习一些基本电子单元线路图.例如;整流.稳压.放大器.振荡器.与非门.触发器等.多看一些有关的图纸.熟能生窍需要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