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2-09):
请教一台复CANON FC298 复印机 按复印键后显
E
后纸头卡在对位辊处断电了,请教是什么问题
佳能

网友:
E代表故障,通常有E0,E5之類代碼,首光看曝光灯有沒有亮,如暗淡不夠亮度,也會出現E?故障代碼.還有原稿台有否移動,通常向左移動再向右後返回中央,這機器很古舊不值得修.

网友:
机器是向左移动一下就不动。定影组坏了,会不会这样的哦!

网友:
定影组是一開機便顯示E0,要短接主板中有兩點銲點才能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