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MP4一般充不进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09):
这个问题很严重!!!请高手们解决一下下 :KISS:
充不进电

网友:
建议分析是电池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电池,板问题 这问题多了

网友(2009-04-22):
拆开壳子,充电过程中测试各点电压,在断开电池测试各点电压,对比就能查出问题点

网友(2009-07-03):
你看看电池鼓了没有,要是鼓了那就是电池坏了啊换个电池

网友(2009-09-13):
检查电池保护板

网友:
多半是电池性能不良了

网友(2009-10-19):
电池坏的 占的 多点

网友(2009-11-22):
看什么主控的吧,冲不进电也不是很麻烦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先取下电池,用充电器接上看能不能正常开机,能就是电池的问题,不能就要查板,查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