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硬盘故障

楼主(2009-02-09):
迈拓40G硬盘,但是就是不能正常启动机子,用光驱启动都进不了PE
,把硬盘接在另一台机子上在BOIS也 里可以认的到,就是不能正常开机的?
请教各高手指教,为盼!为谢!

网友:
换张PCB试试

网友:
不能正常启动机子是指接上硬盘,就不能开机了还是硬盘不能分区,格式化,做系统
最好用MHDD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