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好快就无电了

楼主(2009-02-09):
我的电脑主板电池好快就无电了,有时半年,有时2个月就无电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请各位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主板漏电,查看一下线路

网友:
有次打雷烧了主板集成的网卡,但是可以开机就没管它,只是在BIOS里屏蔽了网卡换个8139上去用就算了,不知关不关事

网友:
我修到过,就前几天,好象是映泰865主板,过几天就没有电了,我把电池边所有电容,二极管都换了.至今客户没有拿来过.

网友:
既然坏了还是拿掉的好,虽然关掉了,但是电路还有很多关联,可能会出现奇怪的问题

网友:
有一些主板电池的电还会去网卡或IO。电池用的快一般都跟电池出来的102电阻或隔离三极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