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好,有时就会出现调节对比度的东西,

楼主(2009-02-09):
显示都是正常的。用着就有个框出来,是面板调节的那种,关机也关不了,我全洗过了,也没用,大家有没有没好的方法。谢谢 。已解决,就是那按键问题,换了两个好了,谢谢。
方法

网友:
换面板开关
如果直接跳出 设置画面 那就换 MENU 键的开关
如果直接亮度的 就换对应的开关
这个好象比较常见的了

网友:
如果换按钮未好可考虑程序丢失。

网友:
把面板按键都换了,在上按键前最好用万用表再测一下,有的按键新的也漏电。可能是保管不好造成的。为什么要都换呢,既然有漏电的说明这批按键质量有问题,如不全部更换可能以后还会出其他问题

网友:
如果把屏的排线拔去,短路一下开关键看看还有故障吗,我没遇到过,大家看看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