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BENQ FP553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09-02-09):
今天接到一台BENQ FP553的显示器,不开机。拆开后发现此机
已被维修过,四个三极管的位置竟然有三种不同的管子,分别为
C5707、D1802及一个FU9024N的场管,暴汗中。

在路量这些管子都已经穿掉了,换上四个C5707,高压部分补焊后,
还是不开机,把中间的一个场管(FU024N)拆下来测量,貌似好的,
但还是用了一个FU9024N代换,插电源后就白屏,也开不了机。断
电摸FU9024N很烫。

现在的疑惑是FU9024N能不能代换FU024N啊?希望各位大虾不吝
赐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
插电源后就白屏
是不是  到屏的哪个信号线插反了

网友:
一般换 C5707 FU9024N就会好 记得要买 正品的   有的质量不好 还会击穿 不好就换一个 万能的升压板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故障已经解决了。

最后检查是MCU刻意的被先前的维修人员装反了。
由上面四个三极管的位置竟然有三种不同的管子可
见一斑。

现在的问题是关机还是白屏。是由于FU024N引起
的,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网友:
有个3A保险丝是不是已经烧断了?

网友:
如果是3A保险烧坏,12V电源就没法供电到高压电路,白屏情况,说明高压电路已具备正常的12V电源并且在工作,现在只是9024以及其外围电路元件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