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 独立功放电源变压器嗡嗡响

楼主(2009-02-09):
自己用的,拆开看变压器做工蛮好的,可能里面的钢片压得不紧,自己没有浸漆烘干设备,怎么搞呢?

网友:
你要是厉害的话往里面灌点蜡油就行了,最好是沥青

网友:
蜡油?是蜡烛油嘛?

沥青不好搞,还有什么办法嘛?

网友:
油漆店的普通清漆就可以,浸泡个半小时,然后在煤球炉上方加一铁皮,再把变压器放在铁皮上让透过铁皮的温度慢慢让它烤干。这样的土方法你总归有条件吧?祝你成功!当然如果把清漆加热后再浸泡那浸漆效果更好,如何做自己想吧!

网友:
原来会嗡嗡响吗,如果原来不会响,那就说明负载过重或变压器内部有短路

网友:
换个环变吧!!!最好换个功率大点的!还要换个好点的电解!这样解决问题,还可以提高听音效果!

网友:
油漆店的普通清漆就可以,浸泡个半小时,然后在煤球炉上方加一铁皮,再把变压器放在铁皮上让透过铁皮的温度慢慢让它烤干。这样的土方法你总归有条件吧?祝你成功!当然如果把清漆加热后再浸泡那浸漆效果更好,如何做 ...
引用 网友A:

好的 回头我试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