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845E 通电CPU风扇转,内存MOS烫,无显示

楼主(2009-02-09):
GIGA 845E 通电CPU风扇转,内存MOS烫,无显示,主板不报警,请教各位该从哪里着手检测?谢谢

网友:
有的板自动上电是由于开机电路损坏不亮机(在亮机的情况下如果能正常关机说明开机电路完好),或者是由于键盘口短路引起
你可以测一下内存的主供电VDD2.5V和 参考电压VTT1.25V 还有就是显卡的供电

网友:
先排除后级短路和控制级影响的。再就MOS自身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不上内存查阻值

网友:
谢谢各位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