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液晶换灯管怎么才能降低返修率?

楼主(2009-02-09):
刚换的灯管,没用多久又返功
还没有总结出好的方法,套管我也用了,

网友:
1.焊接到扥管引脚上的线要弄个环至少2圈。套上去。 焊接的时候锡一定要上饱满。一定要套热缩管 这样可以避免焊点脱落。因为灯管工作的时候2头还是有温度的。 焊锡容易软。
2.一定妖从坏灯管上把那个橡皮做的减震圈取下来套到新灯管上。 要不。新灯管换上去。在用户搬运的时候。容易把灯管弄断。或者被背光板压断。
3.灯管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
4.安装完毕后。我都是用铝胶带封边的。尤其是有屏线的那边。 第一可以防电磁辐射。二针对笔记本屏可以减少漏光。三是可以防止异物进去。 我今年就遇到过2个液晶显示是因为异物(一个是蟑螂)钻到屏排线里面去。造成印刷排线烧毁的。

   本人更换灯管。灯管全部保修1年的。 有些都换出去2年多了。没有一例返修的!

网友:
最后总结一下,  胆大心细! 呵呵 。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
受教育了,楼上的很细心啊。顶你一下。

网友:
二楼的说的不错。说的很细心。但还有一点胆大细心。敢拆敢修 拆时千万要小心

网友:
基本没有!

网友:
铝胶带封边,,搞到PCB板上,会不会短路,

铝胶带是导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