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q0765rt能否直接代换5s765c

楼主(2009-02-09):
5q0765rt能否直接代换5s765c,我代换后塔塔的响,1脚300v,2脚0v,3脚12v上下变化,4脚2v,5脚0v。开关变压器次级电压低也是随继电器响声变化。请高手支招,感谢!!!!!!!!!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换后图像有波纹。

网友:
先检查电源负载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同意板主说的,这现象多半由高压包引起,换包吧!

网友:
负载都仔细检查过负载了 ,没有问题断开行50v供电接灯泡也不行,继电器还是塔塔的响。电压极低,不接灯泡继电器不 响。变压器输出其它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哎!这么久也没人回个话,我买到个5s0765c一装上一切ok,5q0765rt不能直接代换5s0765c。望大家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