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00 se用什么测试软件?

楼主(2009-02-09):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mats8测试 8600gt 卡在绿屏那儿了,开始一会儿测试都挺正常,现在绿屏,过不去了,等了好久还是这样,机器没死

网友:
X700 SE 核心RV410用专业软件测试也可以,或者用ATI -NOCFG 后面加参数也可测试
8600GT 核心G84 你查一下供电,再看一下GPU是否过热

网友(2009-04-29):
mats8是测NV核心的吧,X700应是ATI的核心,ATI的核心也能用mats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提出的是两个问题,请仔细阅读

网友(2009-07-30):
专业软件测试是什么,总有个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