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显示器挑主机

楼主(2009-02-09):
刚接手时客人说是,有时少一个色,不用说肯定是数据线有问题了,于是二话没说换条线30块,他答应了。我还没试机就换了,可是换了之后就不显示了,哎。修吧
我先从数据线下手,可是焊来焊去还是没修好。显示洋文说是超出范围。可是刚开机都没有显示,何来超出范围????不修了。客人说你得给我搞好啊,我给你都是好的哦,没办法,只好修。后来我接了个电视盒,奇怪又有显示了。但是还是不能接主机。气死人了!放在那里好久没搞,今天我想起来还是修一下吧,接上主机又什么都好了,1024X768+85HZ都可以哦,我开心啊,我以为不修就好了。后来装好给客人,他拿回去又拿回来就还是不显示。我接上我的主机又有。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我换个主机又不行。才发现原来是显示器挑主机呀!!!!我试了几个主机,只有现在这个可以显示,别的都不显示。
我问了一下长风版主,他说焊下总线那两条线就好了,可是我焊下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群里的高手,指点一下吧!!!求您们了!!!!

网友:
15的只能刷60HZ吧??

网友:
15寸只能上800*600的,

网友:
是不是客户的刷新率调高了

网友:
从显示器电路板上拆一旧VGA线换上试一下.现在外面买的几元钱一根的新线不是很好.

网友:
我认为你应检查新换的VGA线行场信号线是否有接好。

网友:
我换了一条线是17纯屏上用的好线,还是不行,只有在我的AMD主机上能正常显示,还能上1280呢!到别的主机就不显了。提示超出范围,但是在DOS下应该频率不会太高的嘛。

网友:
我只焊了三基色和行场同步。

网友:
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一般就接这5根线,15显示器要刷60HZ

网友(2009-04-06):
我也遇到过,接集成显卡机不启动,不能进系统,接独显就没问题.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