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09-02-09):
客户拿过来时为短路,北桥旁的滤波电容击穿,保护电路击穿,我以为北桥问题引起的,就做了一个北桥,把电容也换好了,开机正常,客户拿去用了两天又坏了,拿回来我发现同样的现像,又把电容换了,保护电路修好了,开机电流表0.4A左右,我怀疑CPU没接触好,动了动再开机不还是一样,用手按北桥偶尔发现亮了一下,再怎么按也不行,后来按CPU发现亮了,加焊CPU座一遍没好,第二遍好了,开机正常.我用电池开机一个小时正常,后来插上电流表再开机发现瞬间电流冲高到2A,正常为1A,电流冲高时屏幕有明显的闪动,单用电池和电流表都很正常,现在我觉得只要用电池过外接电源给电池冲电同进开机进系统就可能到致笔记本再次烧保护电路的可能,因为屏幕闪动太明显,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看上去好像不太好修呀,有可能是显卡供电芯片换换看.

网友:
做BGA北桥下面没清洁干洁吧

网友:
楼上有道理~~呵呵~~~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