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中间一字母“aging.."

楼主(2009-02-09):
老化..................

网友:
这是什么晕死啊,晕的。

网友:
MCU坏了,用通用板代换试一下,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拔插信号线,又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几乎是飞利浦机器独有的问题,机器进入老化模式,拨插信号线正常之后,在菜单里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一般都可以~~~~~~~~~~~~~